请问,那种ARM单片机带有正交编码器接口?

楼主(2007-02-14):
ST的75x号称非常适用于电机控制,但是似乎也没有的阿~~
以前的TI DSP 2407还带有两组呢~~

网友A:
用DSP就好。

电机控制:这个概念有点湖,是通过继电器开关控制,还是矢量控制。
DSP EVA EVB 各一个正交编码器好用。

网友B:
lm3s601/801

lm3s601/801
ZLG在推,不知道现在有货了没,你可以问问
有1个编码器接口,就是FLASHRAM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