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问题

楼主(2007-03-05):
平台:st arm str71**
语言: c/c++
编译环境:IAR
在一个头文件中定义一个结构体,如: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s1;
要在多个c文件中调用(在c文件中的申明为 s1 s;),编译后发现错误,错误编号为error[e27] : entry "s" in module **(c 文件名)(D:PROJECT.....**.R79)redefined in module ***(另一个c文件名) (D:PROJECT.....***.R79),
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e

"要在多个c文件中调用,在c文件中的申明为 s1 s" : 明显重复定义

楼主:
楼上

那应该怎么做呢?结构体中的都是全局变量,总不能定义成不同的名字吧

网友B:
重复声明可以,重复定义不可以

在某个c文件中定义:
 s1 s;

在所有的需要引用的其他文件中声明:
extern  s1 s;
或者引用含这个声明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