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语音压缩芯片选择

楼主(2007-03-14):
我要设计一个用ARM完成语音压缩和解压的产品,压缩比率在2.4K/S,选用SRT71X或是STR91X好,语音质量要求不高。

网友A:
关键是看你的算法和程序的实现是否高效,STR71x应该可以

STR71X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45MIPS,STR91X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80MIP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