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谁做过ST7的232通信?版主请帮忙

楼主(2007-03-19):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用ST7月后LITE0做RS232电脑通信,在ST的网站上下载个DEMO,但DEMO本身就有问题,唉......ST 爱你不容易啊

网友A:
说具体一点

ST网站有application note可以帮助你怎么用软件来模拟RS232通信的呀,楼主去下来看看就明白了。例如:
AN 973 SCI software communications using 16-bit timer
AN 969 SCI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7 and PC .pdf
AN1753 Software UART using ST7 12-Bit Autoreload Timer .Pdf

demo有什么问题啦?你不说清楚,别人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咯。

网友B:
请楼主说清楚你在ST的网站上下载的是哪个DEMO

楼主:
补充说明下

AN1753 Software UART用这个DEMO
我在mcu.st.com这个网站下载的http://mcu.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5

楼主:
唉.......选择ST难道是个错误

难道ST就没有技术支持吗?卖了IC给我们就由得我们自生自灭?PIC都有800电话技术支持!!

网友C(2007-04-24):
看波形图

用数字存储示波器把波形图截下来,看看通讯的波形图是否符合要求,bps是否正确?

网友B:
下载了楼主所说的哪个DEMO,并没有发现错误

你在4楼说“出错”,但始终没说是什么错?

7楼的意见不错,是不是你的波特率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