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浪淘沙,str710的IAP!

楼主(2007-03-23):
如题,我找到了STR710的IAP的程序,根据ST网站的技术资料上讲,应该把该程序烧写到FLASH的bank0处,那么现在的烧写工具都是说烧写到FLASH中,并没有说烧写到哪个位置?另外,如果程序已经烧写到FLASH中,那么通过其烧写其他程序时不是把自己覆盖了?如何保证不覆盖?
请指教?

网友A:
STR710的Flash有很多Sector

每个Sector可以独立擦除,怎么可能被覆盖呢?

IAP是用于烧录程序的,如是要烧录其他程序,它必须可以自启动,所以应从B0F0(Bank 0 Flash Sector 0)开始存放。

有关IAP的细节,请看精华区的“STR71x IAP with interrupt for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