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STR9的cpu时钟选择32.768K时,JTAG出问题

楼主(2007-03-31):
自从cpu时钟选择32.768K后,JTAG就不能工作。
软件用的是caps,flashlink用的是万利的。

除TERR、JEN、CNTL、JEN这四个信号外,所有信号线都与str9连接(包括jrtck)。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JTAG的时钟频率应小于CPU时钟频率的十分之一

这个限制列在芯片的手册中。

CPU时钟选择32.768k时,一般的JTAG调试器都达不到这样低的工作频率。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在这个频率下使用JTAG?

楼主:

当初是想试验一下st9的省电模式,没想到会出这种问题。
JTAG的时钟频率应小于CPU时钟频率的十分之一,这没错,但是,
To ensure this, the signal JRTCK is
output from the STR91xF and is input to the external JTAG test equipment to hold off transitions of JTCK until the CPU core is ready, meaning that the JTAG equipment cannot send the next
rising edge of JTCK until the equipment receives a rising edge of JRTCK from the STR91xF.
于是尝试将str9的JRTCK与flash link的相应信号连接。可是仍不行。
难道就没其他办法了吗?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

只需将str9的JRTCK与flash link的相应信号连接。并且选中caps的assert reset按钮。

网友B:
涨经验了

谢谢楼主了!

网友C(2016-07-12):
刚开始不是内部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