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_ARM关于Lwip!

楼主(2007-04-04):
ARM, lwIP, ST, pi, pc
你好,我的Lwip能够接收到数据,但是无法ARP回显,我用PC机ping的时候,能够收到PC的ping数据包,但是Lwip就是不回显,谁什么原因?烦请指点下。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如果收到了ping说明 你的lwip回应了arp request,所以pc能够将数据发给你,什么是arp 回显呢?另外跟踪一下为什么没有回应 echo package.

楼主:
主机无发收到数据包

我的意思是主机ping板子上的ip地址,在调试的时候,板子能够收到数据包,但是是偶尔能收到,一般收到都是其他的数据,即使在能够收到对应主机发来的时候,并不能回给主机,就是主机ping的时候没有回复的数据。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回答.

在pc 发送 ping 包的时候,会通过arp request 包来询问对方ip 对应 的mac 地址,而你说板子能收到ping包,说明板子发送了arp respons package.
至于说没有对ping 包进行应答,所以我建议你进行跟踪啊!

楼主:
ICMP

谢谢telnet,
我现在是Lwip能够收到arp的包,却不能应答,如果使用Ethernet程序先ping的话能够通过,然后再用Lwip进行ping就能通过了,但是如果在Lwip中把IP地址更改了就不能ping了,同样用Ethernet先把新的IP地址ping一下,然后使用Lwip就可以通过了,这应该还是Lwip的问题,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
烦请指教下?

网友A:
不用客气,但是我对你的问题感到模糊。

〉我现在是Lwip能够收到arp的包,却不能应答
你如果用ehtereal 之类的软件看到lwip 收到了arp request(它是广播包,并且询问的是你设置的ip address),但没有回答(回答对方自己的mac 地质内容)。那么就从这里进行跟踪,因为这里涉及到的协议非常简单,所以可能它当前的ip地址没有设置正确,或者驱动根本没有发出来。
一步一步来。

网友B(2007-05-09):
你的pc禁止了IC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