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R710的EMI

楼主(2007-04-07):
请问大家:STR710的EMI占用的那几个DATA管脚可以做普通的IO口来使用么?

楼主:
EMI

比如给外接的片子控制信号,或者接受外部的反馈信号 ,这样可以么?

楼主:
那怎么控制它的输入和输出呢??

网友A:
EMI的DATA、ADDR输出是否有锁存?

网友B:
没有,你要自己加377 之类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