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地址线问题

楼主(2007-04-11):
str711FR2有没有地址线,我用来与彩屏的控制器相连,需要三根地址线,还有读写信号线。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看数据手册了吗?这样的问题我真不好意思回答你

你正在使用这个芯片,芯片上有没有地址线都要来问,你好意思问,我都不好意思答。对不起,还是自己看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