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的时钟分频是多少?

楼主(2007-04-13):
假设我用12M的晶震,那么最短的一个NOP执行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A:
请说明你用的是哪一款ST7单片机

一般讲,如果不打开PLL,用12M的晶振时CPU的频率为6MHz,这时NOP执行需要34ns。

网友A:
关于ST7指令执行的时间

关于ST7指令执行的时间和ST7所有指令的功能说明,请参考"ST7 Family Programming Manual"

通常在关闭PLL的情况下,ST7的CPU频率是输入频率的1/2,各个型号略有差别,请参看具体型号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