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50 SPI求助

楼主(2007-04-13):
请问SSP的NSS引脚的电平能不能自己用软件来配置。比如在传送开始时通过软件设置为0,结束之后再设置为1。
我看了关于控制寄存器CR0,CR1的介绍,好像不可以这样实现。

网友A:
STR750上SSP的NSS引脚的电平可以自己用软件来配置

请看STR750 Reference Manual (Oct-2006)的341页,在SSP_CR1中有一位SSM,说明如下:
SSM: SS Management.
0: Hardware management (NSS managed by external pin)
1: Software management (internal NSS signal controlled by SSI bit. External NSS pin free for general-purpose I/O)

网友B(2011-11-25):
这个东西,有些看不懂,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