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 DataFlash 求助

楼主(2007-04-13):
我用的是STR750,DATAFLASH是AT45DB081B,下面是我的读DATAFLASH状态寄存器的子程序
unsigned char SPI_Flash_ST_REG_READ()
{
 unsigned int i,t;
 SSP0->DR=STATUS_REGISTER_READ;
 SSP0->DR=0x00;
 i=SSP0->DR;
 return i;
}
通过示波器看到MOSI输出为D700,MISO输出为00A4;
但是返回值一直是0,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哪位大虾帮我看看

网友A:
读SSP_DR之前,为什么不先读SSP_SR以确定收到了数据?

另外,你的SSP0->DR是否声明为volatile?

楼主:
是ST的库函数

我用的是ST提供的库函数,

网友A:
SPI读写Dataflash

首先,确认你使用的函数库是最新的;其次,你上面给出的程序并没有调用任何库里的函数;第三,即使使用库中定义的变量类型,在你说明变量实体时应使用分配描述符volatile,函数库中不负责分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