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Rlink烧写 st72324J6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由于第一次用ST的单片机,我把ICCDATA和ICCCLK直接接入ICC10接口处,RESET接入并接4.7K上拉,单片机用的是外部晶振,没有和ICC10接口的9角相连;结果写时出现写时出现下列错误:
wrong device detected
mismatch of PID
PID read:082
PID expected:821
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下迷津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源、地还有vpp怎么不接呀

楼主:
都接了的

都接了的

楼主:
哎 痛苦啊

哎 痛苦啊

网友A:
RLINK对324芯片确实支持得不好

如果你的连接没有问题的话,要么是你选错了型号,好么就是rlink不支持这个型号。其实rlink对于内部没有debug模块的mcu来说,最好不要用。不推荐用rlink来调试st72f324/32A/324B的芯片。

网友B:
用排除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