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不下

楼主(2007-01-02):
现有一项目需要增加功能,原来使用SH69P55-44,程序有4个页面,共4*2K=8K容量,为了编程方便,程序分块编写,所以每一页都有程序(并且每一页的程序都接近2K),第0页是主程序,子程序在1,2,3页中,现在的问题是程序写不下了,原来的程序宏比较多,所以现在想把宏用子程序替换,但是如果有跳转指令的宏那么如何用子程序替换?比如像这样的:
;***4位寄存器与寄存器比较,相等则转***
CJE4_XX        MACRO    X1,BK1,X2,BK2,ADDR
        LDA    X2,BK2
        SUB    X1,BK1
        BAZ    ADDR
        ENDM
请问如何CALL?

网友A:
可以用一個標誌

按照你說的那種跳轉設計,一般都是不能用call來替換的。不過可以換一下來實現用call。就是加入一個位標誌。如果2個單元相等,那麽位標誌等於1,如果2個單元不相等,那麽位標誌等於0。然後在call返回時返回這個位標誌。在call的下一個指令中用位跳轉來跳到你要的位置。不過這樣實現節省不了什麽空間,每次可以節省一個字節。
請試下。

网友B:
ggf

请不要发广告,谢谢合作!!
                        本版版主   WARM_ICE
                       2007-01-04

楼主:
谢谢,是个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