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久了就习惯了,**使用你会发现中颖MCU有许多优点的

楼主(2007-04-03):
因为本人要学习中颖mcu,希望找个通用性最好的来练手。
希望大大们多多提携~~~~~

网友A:
建议从SH69P20C开始,这款最多人用,当然SH69P42也不错

网友B:
准备应用在哪方面了?

如果需要LCD驱动,建议用SH66P51,如果是一般的控制,用SH69P42或者43都不错啊。

楼主:
关于ICE66使用

谢谢ls

还是决定使用69P42吧

全部都是OTP的
除了购买EVB由没有其它办法来学习
自己layout板子,使用ICE66可以吗?

网友C:
最简单的是69p20c

通常刚接触单片机的,会从最简单的入手,像SH69P20C为全I/O结构,入手会相对简单.

刚接触的时候不一定要买EVB,IDE66仿真软件中有软件仿真功能,可能先玩一玩,熟悉了再买也不迟.
当然,如果您资金充裕或是需要外接电路板来调试,则一定要有EVB或是直接使用IC.

楼主:
谢谢大家 终于搞定了第一个69P42程序

中颖单片机上手很容易
不过5个字符指令太多了

网友A:


网友D(2007-06-27):
sino-wealth哪款型号能代替UMC的UM66T32L?

sino-wealth哪款型号能代替UMC的UM66T32L?
请教中..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