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位电路

楼主(2007-04-06):
  请问我用的IC型号是69P23,我看IC资料上的复位电路就用了一个10K上拉电阻,为什么不用104电容呢?是不是IC内部自带复位电路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呢?

怎么没有人回呀!帮个忙呀!各位路过的大哥大姐

楼主:
天呀!坛子里没一个热心人吗?

网友A:
其实是要带的,这样才更好地复位.

楼主:
to: aport

我原以为也是要通过RC外部复位的,可我看过别人做的产品上IC69P23的复位脚就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DATASHEET上这方面也介绍的不详细,因为偶是第一次用中颖的单片机,希望中颍的工程师看到后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B:
是这样的

复位的部分,中颖的IC基本上是推荐一个上拉电阻串一个104电容到地的结构,有的IC内部复位脚有上拉电阻,这时可以IC外部可不接上拉电阻,但电容还是要接的.不推荐去掉该电容.

楼主:
谢谢warm_ice

我看只有这样了,外部还是接个RC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