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12 IO口的输入输出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7-04-10):
SH6612 IO口的输入输出是怎么设置的(好像没有专用的寄存器),IO口能不能设置内部上拉,阻值是多大,谢谢!

网友A:
沒有專門的寄存器

是沒有專門的寄存器來控制的。
雙向讀寫就是了。
上拉電阻在投mask的時候就確定了,而不是程序來控制的。程序控制的就是讀的操作和寫操作。在這些過程中是不是有上拉電阻看mask的選項如何了。

在投mask的時候,需要您選定IO的形態,是CMOS還是PMOS,如果是CMOS,就有上拉電阻,如果是PMOS就沒有上拉電阻了。
如果有上拉電阻,一般在60K以上,有可能達到幾百K,這個值是沒有具體的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