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69P42的IO驱动能力

楼主(2007-04-12):
各位好:

    请教SH69P42的IO驱动能力,能否直接驱动LED了?看了数据手册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不知道灌电流能到多少?

     这个参数是否和其他的型号的单片机一样了?

建议中颖把这个重要的电气特性增加到datasheet中。

网友A:
datasheet有祥尽的

网友B:
普通的LED都可以

网友C:
呵呵呵。。。。

DATASHEET上有的。
不過,驅動LED的時候要注意不是只要單單考慮一個IO口電流能力,而是需要考慮整個MCU的工作電流,如:一個IO給10mA可以,但是,如果所有的IO同時給10mA,那麽問題就會來了:GNG或VCC上的電流就有220mA了,這樣會不會超出IC的承受能力?所以,還是要根據應用來確定哦。

楼主:
没有看到

不好意思,再次看了一遍datasheet,请看附件。

我的datasheet是SH69P42 2.1 (MAR 2006)的,手册P26页只是简单的提到, Output High Voltage VOH: VDD-0.7   I/O Ports,PWM0&1,IOH=-10mA
Output Low Voltage  VOL; GND+0.6   I/O Ports,PWM0&1,IOL=20mA

是每个IO都有这个能力还是,如PORTA口可能最大灌电流只能50mA,而不是20×4=80mA了?

按照下面的手册理解就应该是80mA了。

网友D:
回复楼上

应该是每一个口的能力,如PA.0输出低,有20MA的能力,整个算下来,PA口就有80MA的能力.但是有注意,整个IC的输出(灌入)的电流也是有限的,不是简单的各个I/O口能力的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