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能烧断数据总线(SDA)来加密?

楼主(2007-04-13):
用69P43编程,由于竞争比较厉害不希望产品被仿造。

最近问了几家解密的都说能解密中颖的单片机,我打算通过烧断烧写数据总线的方法来加密芯片,这样程序就应该不能通过ICE接口读出来了。

请问有没有办法烧断SDA数据口的同时不影响芯片内的其他电路?

网友A:
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密

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密哦?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真正可以解密的哦。也許他們是誇大了,不要被他們的言語蒙蔽哦。

楼主:
可以去Google一下

去Google一下,好几家都能解密中颖。。。可怕

问过代表处,他们只是表示知道了会采取法律措施。你知道法律在中国的效果有多“大”。那些网站都写着尽显合法用途,天知道有多少**的人才真的是合法用途。再说中国信息保护条例规定了学习软件原理不算盗版,又给了那些搞**的一张大牌。

那些无良厂商根本不在乎改你的程序,整个复制做芯片就完了,然后印他们的牌子。最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用的是谁的,除非你也去**才知道。然后你去律师函,法律手段。。费钱费力。。。他们根本不理你。难道你带着菜刀找上门去?扯远了。。。

楼主:
找到方法了,还待验证

单片机通过烧断管脚来加密(OTP不可恢复性加密)的方法
(**是针对51系列的,但基本原理应该对中颖也管用)

原作:jsan、蔡金生

1.采用RF等编程器,烧断单片机管脚,从而实现OTP不可恢复性加密。
2.电压型烧断:
工具:使用15V电源串47~470欧小电阻(不能太小),并联一路串二极管保护的发光管,发光管限流后接Vcc或Gnd(极性不同),接一探针。
再使用-15V电源,电源的地接IC的Vcc,至发光管亮,注意极性为负极性!
目的是击穿Pin的Pmos管(即上拉管);再用5V电源,直接加在待烧Pin上,再次把已短路的Pmos,烧开路。
使用+15V电源,把探针点在待烧管脚至发光管亮,注意不能超过3秒,否则IC会损坏。发光管亮说明Pin的输出Nmos(即下拉管)击穿;再用5V电源烧开路。
就OK啦,这个Pin将永远失效了!!
过程:电压烧坏Pmos—电流烧坏Pmos—电压烧坏Nmos—电流烧坏Nmos
如此烧断后,解密者就很难判断那个口被烧断了。
说明:EA是读入脚(对MCU来说),而烧Pin的原理是烧坏Pin的输出推挽管,如果想烧坏Pin的输入则要冒IC被烧坏的风险!
所以不能选只读的脚来烧,一定要烧编程时回读数据的IO口,最好烧断两个。
建议:根据以上原理,自己用MCU做一个自动烧断器,烧断就会非常可靠!
解密者一般是利用我们烧Pin的漏洞,钻空子才能解密的。
如只执行了上述烧Pin的某一步就留下了漏洞。
那是不是完全烧坏Pin以后就不能解密了呢,也不是!
但要想解密,完全烧坏两Pin的费用,需要2K以上,并且烧断管脚的同时,管脚的保护电路有可能被烧掉,解密者从表面更难推断是烧什么连线,如果要**还要找到真正的单片机**高手。
3.特殊物理方法:
这个严格的讲,不是烧断了,可以封装MCU的时候,那个管脚就不引出(但是那种方式,你没有一定的量,封装厂是不会理睬你的,也可以正常的芯片使用一定的工具,把管脚到管芯PAD处的管脚完全去掉,联后用保密硅胶封住这个口,这种加密是比1,2更难**。

注意上面烧断管脚的方法,必须保证程序开发不使用到那些管脚,或者是使能脚或JTAG管脚,烧写程序后使用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