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69P42仿真板

楼主(2007-04-14):
求助各位大大:
小弟使用69P42单片机开发小东东,然后买了ICE66仿真器和SH69P43/42仿真板,问题是无法单步运行,不知道为什么!
1.硬件连接
用排线将ICE66仿真器与连接板连接起来,然后将连接板插入SH69P43/42仿真板的J4和J5。
JP1连接+5V位置,JP2“With ICE”,JP7、Jp8连接
8个开关分别为01100111
2.运行,给ICE66仿真器插上USB,然后download,没有显示错误,然后单步运行,发现按F8之后,第一条语句为“JMP    MAIN    ;主程序入口”但是它没有跳到MAIN处运行,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多按几次F8发现(按这几次F8的时候,不知道程序运行在什么地方)它固定跳到某个位置了(每次都这样),然后按F8就没有反应了
希望各位大大给我分析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小弟再次先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网友A:
会不会是WDT的问题

会不会是WDT的问题,把WDT先关了好了。

楼主:
谢谢

上面的兄弟,谢谢,wdt已经关掉了
然后
今天上电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B:
检查一下设置

IDE66中有关于时钟源的设置,对于P42/P43这样单时钟的芯片,建议选择INTERNAL时钟.
另外,也要注意WINDOWS XP SP2系统下,需要安装IDE66针对该系统的补丁.

网友C:
重启

我也碰上过这种问题
一般把仿真器的USB拔掉再插上就好了,看来是个仿真器的小BUG。

不过要注意不要开着仿真就拔,否则会破坏仿真器的Firmware,重新烧要开盖挺麻烦的

网友D:
仿真器的电压设置,

当使电压设置为外部供电时,在外部没电的情况下,是不能运行的!

网友E:
SH69P43/42仿真板

注意SH69P43/42仿真板的设置和时钟选择.

网友A:
会不会是和我一样,ON是0,却当1:

去看看我的**,会不会是和我一样,ON是0,却当1:
主题:提建议:P42的仿真板和书(入门与实战)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0&page=1&t=2505497&tp=%u63D0%u5EFA%u8BAE%uFF1AP42%u7684%u4EFF%u771F%u677F%u548C%u4E66%uFF08%u5165%u95E8%u4E0E%u5B9E%u6218%uFF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