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清楚一点,怎么受控制**当然上下拉电阻要禁止好些

楼主(2007-04-16):
我用仿真器仿真如图所示的69P20C IO口RC充电模拟AD转换的电路时,发现当IO口设置为输入时还是受输出设置的高低电平控制,未知是仿真器问题还是芯片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A:


楼主:
上下拉电阻已禁止

上下拉电阻已禁止,但当数据寄存器位写1时输出高电平,写0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B:
trisb设置

在对trisb的设置是最好不要用与/或操作,很容易就被改写掉,最好是用LD直接赋值,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当在对tris与/或操作时,其他位的值会被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