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颖以有一段时间,但还是有个小问题

楼主(2007-04-19):
  读PD2口的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ORIM     PD_BAK,0100B
        STA      PD,00H
        ANDIM    PDC,1011B
        NOP
        NOP
        NOP
        NOP
        NOP
        LDA      PD,00H
        NOP
        STA      PD_BAKL,00H
        NOP
有时全速跑时,读到的状态不对,但是如果在LDA      PD,00H   前面有个断点,
再单步执行LDA      PD,00H   ,那读到的数就是对的!!
为什么呢?

楼主:
以前也有过这种问题

   以前也有过这种问题,但是我后面改一下,就好了.但是有时这样改了,
对程序就不怎么好了!

网友A:
好像有些问题

从你的程序来看,是有点小问题.
应该先设置PD2为输入口,再把I/O口上拉位打开,再对PD2口写1,这样才是正确的操作流程.请你试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还有这个芯片是没有上拉控制位的!
所以程序只能这样写的,
不过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