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07-04-23):
要求:
   有两路10位ad;有最少15各普通的I/O口,价格在2~3元左右。最好是SOP-28封装。

网友A:
不用问了三星9454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

请问三星9454的最低价格能作到多少呢?(我的用量:10K/一个月)

网友A:
我有朋友买过,不开票¥2.5/PCS /15000PCS

网友B:
建议楼主用sh69p26m

按照楼主要求三星的9454是不行的,9454最大只有20pin。建议楼主用SH69P26M,28PIN SOP封装,最大26 i/o 内置比较器,配合内部16为可控定时/计数器,加上一些软件滤波处理,可以做到10位精度测量。这个我有成熟产品在大量量产。

另外如果不想麻烦的话,可选择sh69p55m 10位a/d, 28pin 26i/o

网友C(2007-05-31):
HT46R53A/54A

网友D:
请教一下。

楼主为什么要用28SOP封装呢?

网友E(2007-07-19):
tenx

http://www.tenx.com.tw/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C:
HT46R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