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单片机(3个IO输出,1个IO输入,内部振荡)

楼主(2007-05-07):
如题,要求性能好价格低的。谢啦。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一下8脚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中颖8脚的那些,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建议你使用SH69P801

SH69P801有DIP SOP SSOP三种封装,共6个I/O,1K ROM。如果需要详细资料请Email联系。

网友C:
建议你使用PIC12F508

 首先声明我不是PIC单片机代理商,因为我以前用过 好处:FLASH 内部RC校准到1%的精度 产品开发好后可以用12C508代替(可能会省成本),12F/C509 PIN to PIN 只是增大了ROM,万一程序写不下,可以随意换,如果产品稳定后,还想降低成本可以用EM78P153代替,不用更改PCB,并且E龙电子提供免费代码转化软件,不需要再开发软件,开发环境就用MPLAB(microchip网站免费download),软件仿真好后,直接烧录,不需要硬件仿真器

网友D:
用8个脚的芯片,五个IO,一个输入口,内部IRC

价格一块大洋,可帮助开发程序和调试。

网友E(2007-07-07):
6楼可有联系方法?

我想做个电池快速充电控制电路,可用你们这种芯片吗,可以根据我们的要求开发程序和调试吗?

网友F:
电池快速充电控制电路

用AVR Tiny13

网友G:
HT46R01/02/03

  HT46R0X系列为10-Pin MSOP封装,大小为3mm x 3mm, 比8-Pin SOP/DIP封装还小.分别具有1Kx14、2Kx14与4Kx15 OTP程序内存, Data RAM分别是64 bytes、96 bytes与160 bytes,其中,HT48R01提供一个8-bit Timer, HT48R02与HT48R03则提供两个8-bit Timer。 除此之外,整系列皆提供 8个I/O、一个RTC Timer、一个外部中断触发、Buzzer硬件输出及三段式低压重置(LVR)等功能,提供四种振荡模式来产生系统频率,分别为外接RC或外接Crystal的振荡电路,内建低功耗的32768Hz RTC振荡电路加上内建RC振荡电路,以及内建RC振荡电路。HT48R01、HT48R02与HT48R03内建RC振荡电路可选择4MHz、8MHz与12MHz,若选择内建RC振荡电路,将节省I/O Pin,使I/O在应用搭配上更有弹性。
  在价格上,HOLTEK比PIC更具优势,在抗杂讯方面,HOLTEK也是得到市场的普遍认可.
  对此有任何疑问的可发邮件steven_meng@shk.com.cn
     QQ:  254522323

楼主:
价格比中颖的怎么样

HT46R01/02/03 价格比中颖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