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mp3方案

楼主(2007-05-26):
请问中颖插卡的mp3方案都有什么芯片啊
有相关的规格书吗

网友A:
已经打过电话了

已经打过电话了,你们的技术支持部门很不敬业。
既不能(或者不愿)好好回答问题,普通话也讲得很不好,
而且还很不礼貌,在谈话的过程中互相推诿,说到中途就把电话挂了。

网友B:
请问"sy1516"

请问"sy1516"朋友:
    是说中颖的技术支持么?据我了解,应该不会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可以和中颖工程部主管投诉.

网友B:
TO:sy1516

一般可以先找相关的业务去聊一下,业务了解你的需求后转到相应的工程师会快一点.因为工程方面的分工一般比较细,找对人会处理问题会比较快.呵呵.

网友C:
我做过

它的MP3 出的太晚了。已经是末路英雄。现在还不知道成熟不成熟,因为我走了很久了。

至于技术支持一般都是大陆人。我也做过,一般态度都不会差,尽量满足。
除非你直接打电话到 原厂的办事处,那就是错误的。应该打到代理商。要不然人家都搞不清楚你是谁就胡乱支持?谁都不会这样做的。都是一开始就问你是哪里,如果你要芯片可以推荐代理商。

你既不是它的客户。也不是代理商。私人打过去就要支持。谁有义务要对你支持?都搞不清楚是谁。代理商也不会整天做这种事情的,代理的工程师都很忙,只有确定有业务关系的客户才会给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