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热敏电阻做温度计,怎么处理!!!!!!

楼主(2007-06-01):
    芯片是sh69p55  利用Ad通过热敏电阻做个温度计
   但是作到最后  不知道怎么处理数据了,需要查表怎么样做这个表呢  !!

网友A:
实测每个温度点的AD值

网友A:
实测每个温度点的AD值

用电阻箱模拟热敏电阻,在仿真环境下记录每个温度点的AD值,在表格中以这个AD值做为"RTNW I,I"的地址,在AD转换后"CALL 表格地址",返回的TBR和A值就是当前的热敏电阻所测到的温度值.(此方法适用1度的精度,而且"CALL 表格地址与 "TJMP"指令必须在同一个页面.若需要更高精度许对AD转换的值做处理)

网友B:
4位机最好是不要查表,很痛苦的。

网友C:
查表的话,可以采用RDT

如果您是及55的话,查表方面可以用RDT方式,比传统的方式方便很多,且空间利用率高.

楼主:
谢谢各位,有没有现成的表呢?

    对于一个选定的 温敏电阻,有没有电阻和温度对应的表呢?
   5楼的大哥,我是个初学者,rdt是怎么回事?怎么用呢?

网友C:
回6楼

1.热敏电阻,选定的话,是有电阻与温度的对应表.选择的话,可以根据测试的范围及精度来选.
2.RDT是SH69P55的一个查表方法,是4个4位的寄存器,共16位,先赋值ROM地址给它,然后等1条指令的时候,再读这4个寄存器,这时相应ROM的数据就存在这4个寄存器中了,比传统的方法更方便. 传统的方式TJMP只能利用ROM的8位存数据,用RDT可以使用ROM的16位来存数据.

楼主:
谢谢7楼的哥或姐

   非常感谢

网友D:
還有一點

注意使用RDT的時候好像是要關閉中斷的哦。

网友E(2007-07-16):
恒流源+AD转换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F(2007-08-26):

按照7楼说的做,一切OK!
我有中颖SH69P45现成的程序,如果要的话可以联系baimaofeng@sogou.com
和7楼所说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