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9P42 PWM

楼主(2007-06-06):
最近刚开始使用中颖的MCU,刚使用了69P42单片机。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大大给予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PWM的设置就设置了PWMC=1 PWMP = 100000000B PWMD随便设了一些数,结果从仿真情况看,这些设置都能从Watch窗口看到正确的数值,但是结果就是没有输出(使用的是PWM0-PORTC.2)!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在此请教各位达人,希望给予指点!

网友A:
SH69P42的PWM是和I/O口是复用的,所以你要先把这些口设置为PWM口使用.就是$20,$21寄存器的最低位.
我想这个设置不对的机会比较大.

楼主:
谢上面的大哥

SH69P42在设置I/O口为PWM输出,有什么必要的顺序什么的么?
我在程序里面设置了$20(PWMC=1),PWM1我没有使用,所以并没有设置$21,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A:
应该是先设置成PWM0使用,再设置相关的PWM0的寄存器,如果你编的程序还有问题,建议你把程序发上来,研究一下.

网友B: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在寫入PWMP和PWMD的寄存器時,是有特定的順序的。如果沒有按照特定的順序來寫,這個數據就會亂,這樣可能使得PWMD的值大於PWMP。這是不會有波形了。看看程序是不是這樣的。

楼主(2007-07-07):
上面的兄弟说得对

谢谢上面兄弟们的热心,后来我也发现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