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66P12 EVB

楼主(2007-06-14):
现在要用SH66P12的开发一小项目,有ICB66 USB仿真器,但仿真板不知道选哪个,现在手头上有NT66V14和NT66V12两块仿真板,我在中颖网站上查了下,NT66V14的只适合于SH6614的片子,而NT66V12的好像都没资料介绍。请大家帮帮忙,我该选哪种EVB,先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用这个

应该是用这个:http://www.sinowealth.com/ftp/EVB/Sh6611A12A/CM6612A11AEVB100.pdf

楼主:
还一问题请教

谢谢warm_ice的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SH66P12里的系统寄存器$0DH中B1,B0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请相信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用来做这个的

B1,B0通过与电源或地连接,这样B1,B0的高低状态就有4种组合,00,01,10,11(0为低电平,1为高电平),程序中可以通过读取$0DH这个寄存器,知道外部B1,B0的状态.这个通常用来把多个程序写在一个程序中,通过B1,B0的状态来判断是运行哪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