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C

楼主(2007-06-17):
初学实在不明白,在8位机中都有ACC这么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为什么中颖单片机里看不到?

网友A:
不同单片机有不同单片机的原理结构

不要太死板了

网友B:
也有的

其实中颖的单片机中也有这个寄存器的,只是在IC内部,在外部无法直接使用,所以只能间接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