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冲放电保护电路

楼主(2007-06-21):
做一个冲放电保护电路,应该注意哪些??有什么好的想法说说!!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谁说说~~

哪位高人讲讲!

网友B:
討論一下

你沒有説明是什麽電池哦。不同的電池差別可大了。
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保護電池的電壓不要過低。同時放電電流要控制大小。

网友C(2007-07-23):
专业充电器开发

 我们致力于发展松翰单片机控制系统, 竭诚为你提供完整的高抗干扰技术,超低成本,低功耗
电子产品解决方案, 可以为你量身定做各类方案,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13922832581
Email:  tabwen@yahoo.com.cn

 主 要 成 熟 方 案
1.民用充电器
   (1)2000mA并充 LED/LCD显示,可充电池1-4颗。输入:AC100-240V/DC5V、12V。
        有适配器功能,输出USB 5V 500mA
   (2)1000mA串充 LED/LCD显示,可充电池1-4颗。输入:AC100-240V/DC5V、12V。
        有适配器功能,输出USB 5V 500mA
        有电池放电功能,输出USB 5V 500mA
   (3)1000mA 四串两并,可充电池1-8颗。输入:AC100-240V/DC5V、12V。
        有适配器功能,输出USB 5V 500mA
   (4)1000mA 两串两并,可充电池2/4颗。
        有适配器功能,输出USB 5V 500mA
        有电池放电功能,输出USB 5V 500mA
(5)2000mA串充 LED/LCD显示,可充电池1-4颗。
   (6)4000mA串充 LED/LCD显示,可充电池1-4颗。
   (7)8000mA串充 LED/LCD显示,可充电池1-4颗。(15分钟充电器)
2.太阳能充电器   LED/LCD显示
   输入: DC5V、12V/太阳能 90-300 mA
   输出: 3-12V  1000ma MAX
3.移动电源
   输入: DC5V、12V。
   输出: 3-12V  2000ma MAX
4.各类电池包、便携式设备充放电管理。LED/LCD显示。
   玩具、对讲机、剃须刀、测绘仪器、矿灯等。
5.各类锂电充电器。

网友D:
目前正好有一款车载充电器产品需求

12V 车载电源输入
14.4V 2000mAh锂电池
12V 输出 负载 瞬间电流<3A,正常0.8A

要求:
1、可以连接汽车电源,边充电边使用。
2、也可以单独用电池连接负载使用。
3、也可以只充电。

网友E(2007-11-17):
这个需要升压电路吧

目前有很多这样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