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带12位AD(一路即可),32 点LCD的单片机

楼主(2007-06-24):
中颖有这样的MCU吗?

网友A:
目前中颖尚无这种IC

中颖MCU A/D最高位数是10 BIT,你这个是应用到什么产品上呢?或者用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14BIT A/D 应该很贵吧,有没有资料简介

14BIT A/D 更好,只怕很贵,有没有资料简介.请发送到ZHDMAN@163.COM,谢谢.

网友B:
HOLTEK有

HT46R5X是12BIT的,但无LCD,可以用I/O做LCD驱动,HT46RU66两者都有,但会比较浪费

网友C:
MSP430F4250

网友D:
12bit adc不是很好找

楼主:
mqy1977的意见很好

mqy1977,你好

能否提供用IO 做的3 COM或4 COM 的线路供参考?

谢谢

网友E:
做什么用的ADC,可以用sigma_delta。

网友F:
C8051F350你看看

网友G:
楼主要做哪方面的应用?

楼主要做哪方面的应用?一般应用来说,AD有10位就足够了,如果楼主要做电子秤类的应用,是需要用到10位以上的AD,中颖后续会推出一个16位AD的产品,楼主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做一个测量类产品,要区分近2000级

MQY1977,已回复到你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