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压角度变化时测量不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7-02):
  在做3相交流电压电流测量装置时,发现装置在某一角度校准好后,换到另一角度电压测量值就出现明显的偏差,电流偏差要小一些(比如我在电压为220V,3相分别为30,270,150度,电流为1A,3相分别为0,240,120度时校准、,电流电压都很精确,但是只要把测试源的3相电压角度换为120,0,240,电流角度不变,结果电压测量值就出现较大的偏差),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ad转换之前电流电压信号直接存在角差影响精度吗?

网友A:
可以考慮相序

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一下相序,看看會不會他的影響。
不過我也沒有完全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B:
最好把电路贴上来,大家才能帮wq

楼主:
相序影响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做三相电流电压测量出现的问题,就是在电压超前电流30度校准好之后,把电压超前角度改变为90度,120度,。。。,结果就发现,校准好的电压出现明显的波动,和超前30度相比有比较大的误差,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第五生产队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A(2007-08-05):
對於三相電源

好久沒有上來看了,不好意思哦。
我不知道你的測量的電流是如何測試的。不過,如果你要測試的話,可以根據一相來測試。
看看對於單相的電源是不是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對對於三相電源來説,我記得好像是總和不變。但是各相會有差異的,這樣會不會導致你測量的結果有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