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42复位时间不一,什么原因

楼主(2007-07-15):
同一块板子,不同的SH69P42上电复位的时间不一样,复位端连接10K电阻到电源,104电容到地。

网友A:
如果上电间隔比较短的话,要加放电二极管。

网友B:
一般是你板上电容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电容问题

我是同一个板子,测试了20片的SH69P42,软件和配置都一样。

其中6片上电复位时间超过2s,其他都正常,一上电就复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BOD设置的电压值是否一致?

软件启动后,是否存在启动时间不确定性?

我大批量使用69P42/43,没见过你说的问题。

楼主:
电压设置一致

yewuyi :

一致,都是一起编程出来的,但设置的是LVR低低压。

可以说说你复位是怎么连接的吗?

我看中颖的参考设计都是47K的上拉,但我原来用于其他单片机MICROCHIP和AVR都是用10K没有碰到过,现在已让厂家更改电阻为47K,如果还有问题就惨啦。

网友C:
复位的部分跟复位电路以及振荡部分都有关系

复位的部分跟复位电路以及振荡部分都有关系,复位电路采用10K电阻,104电容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建议你查一下振荡部分,如果采用陶振或是晶振,例如4MHZ的,中颖一般推荐匹配电容为8~15PF(如果采用32K振荡,匹配电容一般要比这个值稍大一点),不同厂家的振荡稍有不同,建议你调整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B:
恐怕软件BUG的可能多些

除非有大电容,上电再慢也不会到2S 的,

楼主:
SH69P42 内部RC振荡

我用的是内部RC振荡,600片差不多5%的比例有问题啊。

网友D:
恐怕软件BUG的可能多些

网友C:
可能是这样的

1.如果是使用内部RC振荡的话,从42的规格来看,内部RC的频率误差为+/-50%,其中包括电压,温度及IC与IC间的差别.
2.IC上电或其它复位时,IC本身有个WARM-UP TIMER的计时,计时到溢出的时候才会复位.这个计时的时钟源来自系统时钟,在您的应用中来说,就是内部4MHZ RC,因为不同IC之间其内部RC频率有差别,会导致WARM-UP TIMER的计时时间不同,从IC的表现来看,就是复位的时间会有差异.
3.一般来说,同一个批次的IC其参数基本一致,不会差很多.
4.虽然不同IC复位时间会有所不同,但因为是4MHZ的频率,所以WARM-UP TIMER的时间很短,应该不会影响到您的应用.

楼主:
为什么会惊人的一致了。

复位后,其他工作都很正常,就是复位时间不一致。

大部分的芯片复位时间都很短,表现一上电很快就执行软件了.

而其中一些复位时间更长的芯片的复位时间都差不多,才觉得奇怪. 按道理应该有快有慢才对啊,是不是说我的芯片正好是两批次的产品。

网友C:
re:w55706

re:w55706:
  虽然整体上有50%的差异,但是同一批次的IC基本上差异比较小,可能你的情况真的是两个批次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