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单片机

楼主(2007-07-18):
  我是刚开始学单片机的都不知如何下手,请教各位高手传授一些方法.

网友A:
可以这样来学

首先大体上了解一下单片机的主要组成,如RAM,ROM等.然后找一款最简单的单片机,如中颖的SH69P20C(纯I/O结构),掌握其主要的资源,利用它做一个简单的程序,如控制LED灯亮灭等.

仿真软件IDE66可到中颖网站:http://www.sinowealth.com 下载,它有软件仿真的功能,无需连接仿真器等外围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