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arm_ice,6948的复位PIN能做开漏输出使用吗?

楼主(2007-08-22):
69848的可以,为什么6948的DATASHEET上没有写,是有问题吗?我记的6948最早的DATASHEET上是写可以用的.我实际用了几片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批量一致性怎样?请用过的XD发表看法看看!

网友A:
可以使用

69P48的RESET脚是可以复用成PE.1口,该口是只能做开漏输出使用.目前,烧录工具中是有该选项的,但规格书还未更新.

后续,中颖会更新SH69P48的规格书,将该资源开放出来,您可以放心使用,IC是有些功能的.

楼主:
多谢warm_ice了,那我就放心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