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开发中颖单片机行不行

楼主(2007-08-28):
ICE66够贵的;打算不购买。只买台PR0-03烧进去看效果,这样做可以吗。PRO-03多少钱

网友A:
我一直这样干的。pro03 500多块。

网友B:
如果是初学者,不建议这样使用

如果是初学者,不建议这样使用.即使不买仿真器,也可以考虑用IDE66仿真软件的软件仿真功能,先大体调试一下,再烧录IC进行测试.

网友C:
ICE66可以烧片……

第一次搞4位MCU的话,还是要软仿真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