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failed 烧写的困惑

楼主(2007-09-26):
   以前还是正常的,怎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呢?
   blank check 时 ic failed   亮个大红灯,吓死人。
但是FLASHSH时又是正常的!down to flash ok
pro3软件的版本跟别人的一样,别人的正常,我的不行
不是pro3烧入器问题,也不是接错问题,同样的烧入器pro3拿到别人机子上就可以。我都郁闷了。
别说重装pro3软件,系统我都重装过,还是一个鸟样。
毒也杀了,没看见有毒!
为什么呢?

楼主:
USB 接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都弄了好多天了,一直都解决不了,
USB接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一直用着呢!

楼主:
各个版本的pro3软件都 试过

各个版本的pro3软件都 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A:
查一下软件版本

建议你查看一下,PRO03软件的版本及PRO03中MCU的版本是多少?是否一致.将PRO03连接到电脑上,然后在"HELP"菜单中的"ABOUT PRO03.."中查看版本.
如果PC端PRO03软件版本与PRO03中MCU的版本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您的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