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848 EOL???

楼主(2007-09-29):
看到网站上声明SH69P848已经EOL了,用SH69P848A替代,这两颗在什么地方有差别??

网友:
请教 楼上 什么 叫 EOL ??

网友:
翻译 成 中文 是什么 意思 的 啊 ??

楼主:
EOL

就是说SH69P848要停产了,替换品SH69P848A,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差别

网友A:
是这样的

主要差别在SH69P848A在内部RC的误差调整为5%,烧录时选择SH69P848A,其它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