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密和CHECKSUM

楼主(2007-10-07):
请问一下,中颖的IC是不是烧写的时候自动加密的
我没看见有加密的选项,
还有烧写好的代码.然后读出来,CHECKSUM的值是不是跟烧写前一样
好比我的代码的CHECKSUM,的值是F00
然后烧到IC里面
然后我读IC出来,CHECKSUM,的值是不是还是F00

楼主:
不好意思,看到了加密选项

不好意思,看到了加密选项:
现在就剩下这个问题了

好比我的代码的CHECKSUM,的值是F00
然后烧到IC里面
然后我读IC出来,CHECKSUM,的值是不是还是F00

网友A: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1.烧录一共有4个步骤,查空,烧写,校校,加密,这4步都是可选的,Security一项就是加密的选项.
2.如果未加密,则烧录选项及烧录程序的CHECK SUM均可以读出;如果烧录时选择了加密,则烧录选项可读出,程序代码区则全为F,无法读出.
3.所以,您的例子中,烧录程序为OF00(注意CHECKSUM是4位),如果未加密,则再读回时,CHECK SUM还是OFOO,如果加密了,则代码区全为F,CHECK SUM为相应的值(不同的IC的ROM空间不同,则CHECK SUM不同).

楼主:
就是说加密以后

好比我现在代码的CHECK SUM的值是0X0001
烧到IC里面并加密
然后我再读这个IC,那么他的CHECK SUM就不是0X0001
是(不同的IC的ROM空间不同,则CHECK SUM不同).

网友A:
没错

没错,如果没加密,你读程序的时候,会把正确的内容显示出来,如果已经加密了,则读出来的内容不是实际烧录的内容,全部都是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