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IC是不是很难买

楼主(2007-10-08):
中颖IC是不是很难买:
找了几天20个样品还没买到,什么IC,
晕死我

网友A:
不会吧

样品一般要透过中颖代理来申请,买的话可以向代理或中颖买,都可以的.您需要哪种型号的?没听说最近有缺货的情况,呵呵.

网友B:
中颖前段时间一款IC缺货。

没有任何消息,代理也不露一点口风。
我差点赔钱给客户。
虽然中颖IC做了几年,以后也不打算做中颖IC了。
还是用义隆系的,兼容片多。

网友C:
哈哈

中颖兼容片也有,我有个客户就有做

网友D(2007-11-09):
大家说话都忽悠啊

黑马  pheavecn 都不说型号,老实说,中颖觉得反应还行。但不知道是不是前系列都。

但有一点和别的MCU不同就是,中颖的代理都不备货啊。其他MCU代理客户用得多得MCU都会有备货。

网友C:
代理商要有库存才行

否则多大的批量都找原厂,货期是问题。
也许是代理商被中颖惯坏了,不想占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