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42通电到第一条指令输出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07-10-10):
SH69P42通电到第一条指令输出需要多少时间?有没有谁测试过。

网友A:
是这样的

这个时间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如上电的快慢,振荡的类型,振荡的频率,一般来说,规格书中会提到一个WARM-UP(主要是等待振荡稳定)的总分,这部分对于不同振荡及频率的WARM-UP时间有计算方法,可以大致计算出WARM-UP的时间,这段时间在上电后到第一条指令输出中的比例较大,可忽略其它时间,按这个时间做为上电到第一条指令输出的大致时间.具体的请参照SH69P42的规格书!

楼主:
这只是理论值

我用4M晶振 16C712判断AD口后输出只要20-30ms  而HT46R47要80-100ms,而在规格书上是差不多的。

网友B:
这些对于系统的运行似乎没有多大影响

    如果是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工程人员,我想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在很多时候为了系统的稳定,我们在开机后对于一些重要的功能快,都需去做一些延时程序保护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