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TK工程师69p20c内部RC问题

楼主(2007-10-16):
我的一个系统使用内部RC(6MHZ),PD0、PD1接电源,并选用内部REST,PD3接地。
发现很难复位,一但复位成功运行正常(我发现第一次上电后,第二次快速拔插能复位成功)。我有些IO高电平驱动LED灯,上电后等全亮。
把PD1,PD0悬空上电能正常工作。
我在软件方面做过如下尝试:
1、上电后马上把PD0,PD1变为输入,且把PD0、PD1设为1
2、把PD0、PD1设为1,并变为输出
两种办法都无效

请问NTK工程师是那方面原因。

网友A:
kk

首先纠正一下,是中颖,不是NTK.

不知道你是在仿真还是烧芯片出来测试的.
1.中颖IC一般有两种复位,上电复位和低电压复位(LVR),如果您把RESET脚复用成I/O,则建议您在烧录时把LVR功能打开,这样的话,一般复位都会比较正常,不会出现复位不良的状况.
2.如果使用了内部RC,刚PD0,PD1可以使用,外部怎么接应该不会影响到IC的运行.除非烧录时振荡类型的选项选错.
3.建议您注意一下,是否在电源和地之间有接104电容,这个是必需的.
4.建议您检查一下,是否是看门狗复位.
5.如果以上还查不出问题,建议您把程序及烧录选项,最好还有电路图一起发上来,再分析一下.

网友B(2007-11-17):
RC问题

P20的内部RC是不是频漂很大啊,在防真器上过零点检测很正常,烧片子就不行了啊.......

网友A:
回复楼上的朋友

P20C的内部RC频率偏差为+/-50%,这个值在规格书的后面参数列表中有标出。

网友C:
P20的内部RC是频漂很大啊

兄弟,P20的内部RC是频漂很大啊,但做过零检测计时还是可以的,就看程序怎么写了,不过最好还是外接一个rc振荡电路,程序写的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