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E66仿真器总是说USB连接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7-10-16):
我的ICE66接上USB线以后,POWER指示灯亮,但USB指示灯不亮,打开IDE66软件后,仿真也是提示说USB连接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呢?前段时间用都很正常的

楼主:
斑主能告诉我一下吗?

能指教一下吗?谢了

网友A:
USB烧不亮

USB烧不亮说明没有连接上,您可以换根USB线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建议您返修.

网友:
我也出过这个问题

我是因为仿傎器和EVB的排线太长,改短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