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断程序的几点提醒

楼主(2007-10-16):
1.    如果IE(interrupt enable)置位指令置于中断处理程序外,而且有HALT或STOP指令,则需将这两指令紧跟在IE置位指令之后;
2.    CPU响应中断后,在IE重新置位前必须清除IRQ,以防止出现一次中断多次响应的现象;
3.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会自动Disable Interrupt (IE自动清零),如果太早Enable IE,会有Re-Entry的可能。因此将中断Enable的指令放在最后,必须在Enable IE之后的第二条指令就RTNI结束中断。(两条指令包括RTNI指令);
4.    CPU执行完中断开放指令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指令周期内,不会响应任何中断;
5.    CPU响应中断后,IE各bit位均由硬件清零,IRQ的清零和IE的重新开放则需软件完成。
6.    若需保存某一中断具有最高优先级,在中断处理过程中开中断,会形成中断嵌套,则需在每个中断处理程序中用不同的寄存器保存ACC的值,设计时需防止中断循环次数与程序CALL的层数之和小于MCU的stack层数。

网友A:
如果是这样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会自动Disable Interrupt (IE自动清零),如果太早Enable IE,会有Re-Entry的可能。因此将中断Enable的指令放在最后,必须在Enable IE之后的第二条指令就RTNI结束中断。(两条指令包括RTNI指令);
但是mcu在响应中断的时候并不保护acc,需要用软件来保护acc,如果是在rtni之前的一条指令来enable中断的话,不是会影响acc的值吗?
是否应该是:
   ldi   ieReg, xxxx
   sta   acctemp
   rtni

网友A:
中颖的fae来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B:
这样

开中断后2条指令内不会响应中断,因为IC不会自动保护ACC值,所以返回时的标准格式为:
LDI  IE   ,0FH    ;开中断
LDA  ACC_TEMP     ;恢复ACC值
RTNI

这样开中断后,恢复ACC值,加上返回指令RTNI,刚好2条指令,从而保护不会有中断嵌套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