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848M复位不良

楼主(2007-10-29):
请问中颖FAE,我使用的是SH69P848M的外部复位电路,10K电阻,104电容;3.3V供电电压,LVR disable时大部分不能复位,而LVR Enable时复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这样的

中颖IC的上电复位及低电压复位(LVR)是相符相成的,分别针对不同的状况,上电复位要求上电速度尽量快,如果速度太慢,到达一定的程度,会导致上电复位失效,即复位不良,或者未完全掉电后又上电,此时,上电复位也可能会失效;低电压复位就是为了弥补上电复位的问题而设计的,对于上电速度缓慢时,上电复位失效的时候,以及未完全掉电又上电后,LVR会起做用,即LVR复位.所以,通常建议您打开LVR功能.

楼主:
那外部复位与LVR有啥联系啊?

warm_ice 还是没解决我这个问题啊?我是外部复位电路,在上电复位时是LVR作用还是外部复位电路作用啊?pin reset disable

网友A:
这样

无论您是使用外部复位电路还是内部复位电路,上电复位及LVR复位(如果打开LVR)都是共同做用,上电过程中很难严格区分是哪个复位在起作用,但是在之前提到的上电复位失效的时候,LVR会起作用.

网友B:
感觉你的问题点不在这里

LVR复位主要起作用应该是在系统掉电时,外不外接复位电路,LVR选没有选择ENABLE,SH69P848M芯片都应该正常复位。现在不能正常复位,感觉是上电波形有问题,建议看看上电波形是怎么样,最好能贴出来,另外描述下系统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