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C 66 仿真板 总亮stop灯 ,或HALT灯

楼主(2007-11-01):
IEC 66 仿真板 总亮stop灯 ,或HALT灯,软件唤不醒,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这样

请到中颖网站上下载相应型号仿真板的说明,按照使用说明设置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A: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如果STOP,HALT灯亮,说明系统进入了STOP,HALT状态,想要唤醒,要正确设置中断,并在系统进入STOP或HALT状态前打开相关的中断.如果方便,也可能把程序贴上来看看,一起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