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X的用法 哪位高人能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7-11-14):
小弟 谢过!呵呵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INX是索引寄存器,通常与数据指针(DPH,DPM,DPL)共同使用,来对某一片RAM区域进行读写操作。例如,程序初始化的时候,通常会把所有的用户RAM清零,就可以用到索引寄存器及数据指针。

数据指针能直接寻址数据存储器。指针地址储存在寄存器DPH (3 位),DPM (3 位) 和DPL (4 位)。寻址最大范围为3FFH。通过索引寄存器(INX),可以读写由DPH,DPM和DPL 指定的数据存储器。

这样说,不知道您明白没有?

网友B(2008-01-09):
可不可以讲详细点?

网友C:
具体范例

例:向RAM地址为9F的单元写8,(9F)=08H
;********************
LDI DPL,0FH
LDI DPM,01H ; 这里不能写09H,因为DPM只有三位,所以只能取9的低三位
LDI DPH,01H ; 9的最高位应写入DPH.0
LDI INX,08H ; 此时INX指向9F单元,通过读写INX,即是读写9F单元

网友D:
回复主题:INX的用法 哪位高人能给指点一下!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