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11-16):
我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现在从事单片机事业 请教高手 前辈 有没有什么好书介绍一下  急需

网友A:
北航的 单片机方面的书籍都不错

楼主:

以前 我 学的是MCS-51现在单位是用PIC  他们的结构一样吗 ?
还有编程我也是不怎么内行  有这方面的书介绍吗 ?

网友B:
这样

最基本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如果学了MCS-51,现在用PIC的,找个PIC的单片机的规格书看看就差不多了,再练习练习写些小程序。慢慢就熟练了。

楼主:

我们单位是 弄电子产品开发的  也不定一直用那个单片机
请问  我要是接到一个新的单片子系统我应该
从那个几方面入手 快点
是不是 比如  先找到 怎么样定输入 输出?

网友B:
这样

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我喜欢先把规格书详细看一遍,了解其主要资源,与其它单片机不同之处,应用的注意事项等,再了解相关编译、仿真软件的使用,写一些简单的测试程序。大概经过这样的过程,对一个单片机就基本了解了。

楼主:

收到  谢谢 大虾   哎 现在刚刚来 老板就要我做一个 项目 编写单片机程序
我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是要用PIC我以前没有弄过 所以这两天就拼命的看书   一些具体细节的东西 还是感觉找不到方向 救命呀 :(

楼主:

各位大虾   PIC用什么编程器 好呀 急需!!!!!!

网友B:
回楼上的朋友

PIC的编程器,应该有很多的,找一个厂家或是代理的客服问一下就好了。
也欢迎您有时间使用一下中颖的单片机!

楼主:

中颖的单片机  那里可以买到  我现在在上海?????

楼主:
高手快来

程序的初始化设置  有没有什么 技巧呀  请教

楼主:

收到多谢  看样子还是熟能生巧呀  现在郁闷的 是我怎么样把一些 实际的算式 数字  弄到程序里去 嘿嘿 好麻烦哦

网友C:
好学者

哈哈,好学者啊。按照我的经验,做这行也没有什么技巧的,关键有两点吧,一个是要有兴趣,另外一个就是要多练习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