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69P20C中的内置RC OSC频率????

楼主(2007-11-19):
rc, os, hz
资料上写的是2MHz/4MHz/6MHz,
小弟愚钝没有找到设置这个内置OSC频率的相关说明,
还是说这个频率是已经确定了的,
SH69P20C分为三种分别是2MHz的、4MHz的和6MHz的?
望高人指点一下,呵呵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呵呵

网友A:
是这样的

这个频率设置是在烧写程序时的一个烧录选项,没有系统寄存器来设置,烧录的时候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8-21):
OSC频率是在烧写软件里面进行设置的,有一个专门的选项供你选择,你仔细看看,应该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