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

楼主(2007-11-22):
各位大虾   定时器/计数器里的 预分频器  作用和用途 能说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样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定时/计数,通常预分频器调整每个计数的时间。

楼主: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 上面有个比例是1:256就是说计数器到了256就要满了 从新开始了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计多少个数结束,一般是你自己可以设置的,有相应的寄存器设置。预分频就是把时钟源的时钟信号再分频,变慢,使定时/计数器每计一个数的时间变长,这样通常预分频器及计数的个数就能定出不同的时间了。

楼主:
还是有点糊涂

256*(256-6)=64000指令周期=64000微妙
前面的256是分频比 夸号里的256是TMR0产生益处的时累加器的最大值
这个值是个固定值吗
后面的6 可以改动就可以改变指令的时间了??
当然改变前面的分频比 也可以改变时间
是这样吗 ??

网友A:
这样

括号里的256是能计的最大数字,应该是8位的定时/计数器,最大能计2的8次方个数,就是256,括号里的6是你自己设置了初始值,这样就是说256-6=250,能计250个数。当然你可以改变初始值6,也可以改变预分频值。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差不多明白了

做为记数器使用的时候 假如我要输入740个脉冲  但是740大于了TMP0的范围
我就用1:4的分频比  那能不能这样解释呀  就是 你输入了4个脉冲 我的累加器 才加1?
那作为定时器使用时  1:256  怎么解释呢???

楼主:
是这样吗

作为定时器使用时  1:256  就是说一个指令周期  经过分频器  就要运行256个周期 才结束

网友A:
这样

1:256就是说定时器计1个数的时间和256个指令周期时间一致。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定时器计1个数的时间和256个指令周期时间一致
这样说 我就更加明白了
谢谢大虾
请让我称你一声 师傅  嘿嘿

楼主:
这样我说的对不?

做为记数器使用的时候 假如我要输入740个脉冲  但是740大于了TMP0的范围
我就用1:4的分频比  那能不能这样解释呀  就是 你输入了4个脉冲 我的累加器 才加1?

网友A: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网友B:
同意10楼的意见

楼主:
我要谢谢10楼

我现在是个迷途的小羔羊 还要请各位大虾多指引 指引